SCH中大家用什么符号表示电阻式湿度传感器

楼主(2015-12-16):
建库的时候不想简单的画个框框,化两个引脚,想找一个富有含义的符号,大家有没有可以分享的?

比如这种类型的:

网友:
我用过,加两个波浪,你这个也可以。只要能分清楚就好

网友:
有属性的就两个管脚,其他的可以按自己想法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