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中间两层全铺地。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5-12-16):
就是有点高速的板子,速度没有到GHZ吧。中间明明有VCC层却不让铺电源,一定在全铺GND。全数字板,电流不大。然后所有的电源和信号用拉线走TOP,BOT层。请问这样好处何在?

网友A:
电流不大说明PDN要求不高,所以不用大面积的plane来满足PI需求,这个时候用更多的地可以比较好满足SI和EMC的设计。硬件设计就是一个兼容牺牲的过程。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下,感觉两点:1、该板卡电源网络较简单;2、该板卡上必然存在高速信号

网友:
    debug实验板也说不定,我们就这样干过,两层板中间塞两层GND

网友: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这个板子的电源不大。2层铺地为了更好的EMI和更短的回流路径。在成本允许的情况下做到最佳。

网友:
    目的:1.电源和GND层 紧密耦合减少 EMI和电源的高频交流阻抗  2. 高速信号线阻抗连续,减少反射保证信号完整性; 3. 个人觉得的PCB应当有屏蔽笼子的设计。这样就好解释了。

网友:
中间层铺地是认为地是单板中相对最好的“0电势”,让信号和电源回流路径最小,如果电源的电流不是很大,管脚不是很多,这么设计从理论上是很不错的!注意多打地过孔,将两个地平面就近良好连接。

网友(2016-01-27):
    个人觉得还是有电源层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不大说明PDN要求不高,所以不用大面积的plane来满足PI需求,这个时候用更多的地可以比较好满足SI和EMC ...

长知识了,回答的真好

网友:
    这样和做两层板  板厚做大有什么不同??

网友(2016-04-11):
ESD角度看,完整的地平面可以很好的吸收瞬态干扰
由于第2层PCB跟TOP距离最近(工艺来说非常薄),对EMC及降度交流阻抗都有很好的帮助。
当然也不能说的太死,板层结构也是可变的也是综合考虑的结果

网友:
    没到GHz 都这么玩

网友:
完整的地平面可以很好的吸收瞬态干扰。由于第2层PCB跟TOP距离最近(工艺来说非常薄),对EMC及降度交流阻抗都有很好的帮助,学习了!

网友:
版主威武版主威武版主威武

网友(2016-05-28):
EMI & 信號抗 NOISE ISSUE

网友(2016-11-02):
顶底层出的线很多吗,是不是要做EMC等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