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GRO PCB铺铜显示问题

楼主(2015-12-16):
如附件,同一块板子,有做过一些修改后就变变铺铜显示异常,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在哪里可以设定呢?

网友A:
    在status里面看一下是不是shape过期了,是的话就点一下update to smooth。

网友B:
    没有文件看不出来

楼主:
    这个就是显示异常的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文件看不出来

    请看附件

网友C:
    把铜改成动态,,change shape type,,是这样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显示异常的附件

    你用的是静态铜箔么

网友:
    内层负片
    可惜以前没弄过负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文件看不出来

有何异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看附件

有何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何异常?

我在这里显示的都是网孔,在你那边怎么显示OK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这里显示的都是网孔,在你那边怎么显示OK了呢?

你说这个啊,哎,你把铺铜 的格式改一下就行,那个影响,如下图,都不选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这里显示的都是网孔,在你那边怎么显示OK了呢?

都不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不选。。

    没错的,就是没有选,但是仍然不行。

    图像

    图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的,就是没有选,但是仍然不行。

    不是,把勾去了,把那个数字1也去了,你点下OK就好了,大哥,所有的操作都得确认啊,你不点确认能看到结果吗?

网友C:
    7楼答案不对么?就这么HLL的忽略了?

网友:
    手动扑铜应该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是静态铜箔么

    对就是静态铜,更改成动态铜就好了,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铜改成动态,,change shape type,,是这样么?

    改成动态铜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tatus里面看一下是不是shape过期了,是的话就点一下update to smooth。

    根本就没办UPDATE TO SMOOTH,因为按键都是类色的,点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7楼答案不对么?就这么HLL的忽略了?

7楼下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何异常?

我想知道您的软件是什么版本,怎么你那里打开就是OK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您的软件是什么版本,怎么你那里打开就是OK呢

16.5/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