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调用

楼主(2015-12-16):
请大神指教,在orcad中如何进行原理图调用,某一原理图在很多方案中都会用到,为了使设计一致性,希望将其做成一个模块电路,只需要在原理图里面调用,PCB不调用,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现在的电子工程师画原理图大多是考来考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电子工程师画原理图大多是考来考去

就是怕考来考去中间出问题,需要标准化,用的时候直接调用

网友:
用階層是畫法去引用模塊。

网友B:
LS说了两种比较常用方法,对于公司来说,还有一种比较实用切便于管理不会出错的形式,具体见附件,个人还没写完的资料,删了其他的,格式乱了,将就看。
这种方式做出来的封装复用,可以很方便的作为一个元器件调用,也可以放入CIS里面,也不复杂,看了就懂。归根结底和版主说的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说了两种比较常用方法,对于公司来说,还有一种比较实用切便于管理不会出错的形式,具体见附件,个人还没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说了两种比较常用方法,对于公司来说,还有一种比较实用切便于管理不会出错的形式,具体见附件,个人还没 ...

但是这样器件的位号可能会出现重复现象,如果同时调用几个不同的模块电路,那不同模块电路不能出现相同位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这样器件的位号可能会出现重复现象,如果同时调用几个不同的模块电路,那不同模块电路不能出现相同位 ...

肯定不会啊,就跟LS版主的一样,模块复用,虽然你用的是同一个原理图,每个原件有个instance属性位号,但你调用N次就会有N个OCC属性位号,所以出BOM,导入PCB都不会有问题的,软件既然有这功能,肯定早就考虑了这问题的,具体的你可以搜索下这两个属性,论坛有人问过记得。

网友:
这个功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会啊,就跟LS版主的一样,模块复用,虽然你用的是同一个原理图,每个原件有个instance属性位号,[/ ...

我的意思是有两个(A和B)模块电路在同一个原理图里调用,那我在创建A、B模块时,各自模块里面是否能出现相同位号,比如A、B模块里面同时出现R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有两个(A和B)模块电路在同一个原理图里调用,那我在创建A、B模块时,各自模块里面是否能出现相 ...

肯定不会啊,就是说的,你放的时候只要打开自动编号,就会生成新位号的,如果没打开,你就只有在画完图之后重新编号也可以。这种问题,软件肯定早考虑了,你不用担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会啊,就是说的,你放的时候只要打开自动编号,就会生成新位号的,如果没打开,你就只有在画完图之 ...

谢谢答疑,我重新编号的话就不能选中renumber design for using reuse module吧,还有个问题,如果我要更改模块里面的器件封装,如何更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答疑,我重新编号的话就不能选中renumber design for using reuse module吧,还有个问题,如果我要更 ...

貌似不能改,模块就是复用的,如果不一样,就不能用模块了,因为你一次性把模块做好是为了复用,这一点的确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不能改,模块就是复用的,如果不一样,就不能用模块了,因为你一次性把模块做好是为了复用,这一点的 ...

谢谢,看来如果要更改封装只能更改原模块电路之后再更新了

网友(点评):
你试试,我突然觉得貌似应该可以,只是我一般没改过,应该ins属性可以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来如果要更改封装只能更改原模块电路之后再更新了

我直接改了模块电路里面器件封装,保存,调用此模块电路的器件封装就更改了,不需要重新再做模块

网友(2017-05-02):
模块复用功能用的很常见啊

网友:
现在的电子工程师画原理图大多是考来考去一大抄,一大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