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的技巧请教

楼主(2015-12-16):
各位大牛
       弱弱的问一下,AD有没有零件互换位置的功能啊?哪里可以找到?找了半天,愣是没有找到。。我去。。

先谢谢了。

网友A:
16有的,前两天看到群里有人说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有的,前两天看到群里有人说这个功能

公司用的是14哎。。。印象中好像有个SWAP的功能的,难道是PADS的?记混了?

网友:
allegro有这个功能
pads印象中没有

网友B:
进AD群  我教你

网友C:
Altium 官方腳本

网友:
PADS中有器件和引脚交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Altium 官方腳本

这个我导入后,RUN Script ,选中两个零件,点击先选中的元件是自转,点击后选元件是互换位置。 用起来有点别扭,有没有说明啊?谢谢了。

网友(点评):
可以說祥細點怎麼導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AD群  我教你

可以的话请直接说吧,手机上QQ打字太费劲了。。谢谢

网友C:
RUN Script後先點擊其中一顆零件,再點擊第二顆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RUN Script後先點擊其中一顆零件,再點擊第二顆零件

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导入后,RUN Script ,选中两个零件,点击先选中的元件是自转,点击后选元件是互换位置。 用起来有 ...

打开任意layout,点击在左上角DXP菜单->Run Sript->选中要运行的Script. 再到layout里操作,应该可以设置快捷键。

网友:
哇哦,你们玩儿的太高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RUN Script後先點擊其中一顆零件,再點擊第二顆零件

你好, 请教一下!

问题1
打开你分享的安装包,解压出来里面有2个文件。   .pas    .PRJSCR   。但是我只能导入.PRJSCR的脚本,  .pas文件在导入过程中找不这类文件类型。

问题2
把 .PRJSCR的脚本导入后, 运行脚本进行操作, 在BOT面的元件可以实现 元件位置交换 和  单个元件自转 的功能。
但是在 TOP面 时, 无法实现上述功能。为什么会这样呢?(在TOP面,运行脚本,出现+字光标,点击完第一元件时,光标就消失了)

以上请教,谢谢!

网友(2016-10-17):
官方脚本哪里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