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仿真中出现 ERROR(ORCAO-15053):Can not initialize PSpice UI

楼主(2015-12-16):
orcad仿真中出现 ERROR(ORCAO-15053):Can not initialize Pspice UI 这个怎么解决?难道只能重装解决?谁有更好的办法?先谢谢了。

网友A:
进入%HOME%/CDSSETUP目录,删除或者重命名带pspice的文件夹,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HOME%/CDSSETUP目录,删除或者重命名带pspice的文件夹,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没有用,试过了,多谢你。

网友:
我以前也出现过仿真的问题,后来发现是安装的源文件和安装源文件的目录也不能是中文的,后来改成英文的就可以了。

楼主:
今天重装了,仿真了用了半天正常,突然又不行了,非得逼着我用回SABER仿真软件。

网友(2016-04-12):
楼主,这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求

网友:
1.首先查看window开始//Cadence//Release xx//PSpice AD是不是变灰色了,也就是说Cadence\SPB_17.0\tools\bin\pspice.exe是不是被删除了;
  如果是的话,就需要从别的电脑上copy一份放进去;
2.如果是被删除的话,有可能是被杀毒软件删除了,就需要更改杀毒软件的规则;
3.如果没有被删除,就要怀疑是不是被杀毒软件限制了;
4.我遇到的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只能帮到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