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设置

楼主(2015-12-16):
allegro 串联电阻怎样设置t型等长,请高行指点,谢谢

网友A:
先设Xnet,后在Cmgr里去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设Xnet,后在Cmgr里去设定

Cmgr设置在哪个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Cmgr设置在哪个地方

看图

网友:
無敵感謝大大的……

楼主:
我是这样设得,但形成不了T形节点

网友B:
先将电阻两端的网络通过SPICE模型设置成XNET,然后规则就对XNET来做,,通过那个添加T点来,控制等长。若有多个链路PIN,要做pin to PIN pair的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将电阻两端的网络通过SPICE模型设置成XNET,然后规则就对XNET来做,,通过那个添加T点来,控制等长。若有 ...

哦,我忘了设pin to PIN pair,我说怎么在设置T型时,就是没有T点符合,原来如此忘了一步,谢谢你们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