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天学会Skill之第六天

楼主(2015-12-22):
十天学会skill之第六天
By deargds
https://www.eda365.com
学习目的:了解Selection选择类函数及其使用。

一,基础知识

通常情况下,开发Skill主要是用来对设计中的元素进行编辑处理,比如移动,删除,高亮,旋转等,所以会经常使用到选择类函数,可以用来获取
我们需要操作的对象DBID,用来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常用的选择类函数有以下几种:
1.点选类:获取用户鼠标点选位置的对象
axlSingleSelectPoint
2.框选类:获取用户鼠标框选区域的对象
axlSingleSelectBox
3.按名称选择类:获取符合给定名称的对象
axlSingleSelectName
4.全选类:
axlAddSelectAll

备注:如果需要进行多次选择操作,可以使用
对应的axlAdd*类函数,反之,如果需要在多选中进行反选操作,可以使用
axlSub*类函数。

在选择函数执行前,我们还需要执行过滤器设置,使用
axlSetFindFilter函数来完成,例如: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all" ) ?onButtons list("noall" "PINS" "TEXT" "SHAPES"))
以上语句设置了过滤的对象类型为PINS TEXT SHAPES,这样在执行选择类函数时,就只会选择相应类型的设计对象,
PS:关于
axlSetFindFilter函数的详细使用,大家可以查看一下帮助文件algroskill.pdf,我们这里先了解如何简单使用即可。

下面给出一个示例程序:实现获取框选的器件坐标列表并Report显示出来
axlCmdRegister( "test" 'test)
defun( test ()
let(()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noall" "COMPONENTS") ?onButtons list("noall" "COMPONENTS"));设置允许选择的对象类型COMPONENTS
        axlClearSelSet();清除选择
        while(axlAddSelectBox();用户开始多次框选器件操作
                lComps = axlGetSelSet();保存选择结果
        )
        axlClearSelSet();清除选择

        ;循环打印已选中器件的信息
        sViewFile = axlTempFile()
        pViewFile = axlDMOpenFile("TEMP" sViewFile "w")
        foreach(p lComps
                fprintf(pViewFile "%s\t%s\t%L\n" p->name p->package p->symbol->xy)
        )
        axlDMClose(pViewFile)
        axlUIWExpose(axlUIViewFileCreate(sViewFile "Demo" nil list(80 16)))
)
)

二,高级选择模式

上面讲到的几种选择模式虽然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开发需求,但有时候我们希望有更加自由的选择方式,比如任意拖选,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axlSelect函数
1.axlSelect函数支持以下三种选择方式
Single point select点选
■ Window select拖选
■ Group select组选

axlSelect(
?firstEventCallback //选择开始回调函数,在点下鼠标开始选择时响应,可以用来在选择前做一些操作,例如axlClearSelSet
?groupMode  //为nil时,选择操作完成后会立即执行下一命令,设置为t时,可以进行多次选择,在done或cancel命令后才会继续执行其它命令
?prompt  //自定义选择前的提示信息
)

PS:一般情况下,函数的三个参数都可以省略

下面分别给出两种情况完整的示例程序
[单次选择]
axlCmdRegister( "test" 'axlSelectDemo)
defun( axlSelectDemo ()
let((lSelect)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noall" "COMPONENTS") ?onButtons list("noall" "COMPONENTS"))
        axlSelect(?firstEventCallback 'funcBegin ?groupMode nil ?prompt "Please Start axlSelect:")
        println(axlGetSelSet()~>name)
))

defun( funcBegin ()
        axlClearSelSet()
        axlMsgPut("Begin axlSelect:")
)

[多次选择]
axlCmdRegister( "test" 'axlSelectDemo)
defun( axlSelectDemo ()
let((lSelect)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noall" "COMPONENTS") ?onButtons list("noall" "COMPONENTS"))
        axlSelect(?firstEventCallback 'funcBegin ?groupMode t ?prompt "Please Start axlSelect:")
        case(axlUIGetUserData()->doneState //在Done 和 Cancel命令中分别响应不同的操作
                ('done
                        println(axlGetSelSet()~>name)
                        axlClearSelSet()
                )
                ('cancel
                        axlClearSelSet()
                )
        )
))

defun( funcBegin ()
        axlClearSelSet()
        axlMsgPut("Begin axlSelect:")
)

结合以上两个Demo,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法,来实现一些简单的交互功能,例如任意替换VIA等。

另外在\cadence\SPB_1X.X\share\pcb\examples\skill\select目录下有非常详细的文件示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请问一下,怎样查找text,例如“SILKSCREEN BOTTOM” 然后删除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怎样查找text,例如“SILKSCREEN BOTTOM” 然后删除呢?谢谢

axlDeleteObject

网友(2016-04-19):
版主,不是十天吗,有剩余的四天的吗,求共享。。。。。

网友:
楼主有时间继续分享啊。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
附件select是skill的说明文件么~

网友:
请问,楼主给的是skill说明的文件目录么~

网友:
大哥,剩下的四天啥时候更新上啊~

网友(2016-08-16):
支持。
正在看帮助文件,楼主写的这六天给的帮助很大,因为帮助文件的英文术语看的有点头大

网友(2017-06-06):
估计剩余四天被吃了

网友(2018-08-28):
谢谢楼主,楼主好久没更新啦,哈哈

网友(2024-01-23):
    非常谢谢您写的十天学会skill系列,对新手的帮助很大!

网友(2025-01-08):
    谢谢版主的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