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DR的容量是怎么算的

楼主(2015-12-16):
请问DDR的容量是怎么算的?图片是海士力的一个DDR3的说明,怎么和我自己算出来的不一样呢?

数据手册上的

数据手册上的

网友A:
它的是2Gbit,你的是256MB,除了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的是2Gbit,你的是256MB,除了8的

是的,我除了8,因为我分母部分是以bit表示的,除8目的是在于将其转换为byte表示,手册上标注的2G应该也是表示2G byte是不是?

网友(点评):
2Gb = 2G bits,2GB = 2G Bytes,大 B 和小 b 是有差別的,剛出社會時被領導罵過。>_<|||

网友A:
B=Byte  b=bit  目前你用得到的颗粒顶天也就是8Gbit=1GB,16Gb的颗粒虽然有,但一个比一个8GB内存条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B=Byte  b=bit  目前你用得到的颗粒顶天也就是8Gbit=1GB,16Gb的颗粒虽然有,但一个比一个8GB内存条还贵:lo ...

原来是以bit表示的,是自己搞错了,谢谢!

网友:
1Byte=8bit

网友:
你的计算是正确的.

网友:
恭喜 计算正确

网友B:
按照你这个公式算出来不是268435456吗,为什么是256M?求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这个公式算出来不是268435456吗,为什么是256M?求解答

268435456个BYTE,那么1K=1024BYTE    1M=1024KBYTE,连续除2个1024=256MBYTE

网友:
引用 网友C:
268435456个BYTE,那么1K=1024BYTE    1M=1024KBYTE,连续除2个1024=256MBYTE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  bit与Byte的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