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Cadence ASI16.64 破解求解

楼主(2015-12-16):
请问各位如何破解cadence ASI16.64。
真的不知道如何破解,因为现在要学习。所以很急!!!
拜托各位!!!

网友:
第一张图一直显示等待,是因为你没有把pubkey和pubkey-tools复制到ASI目录中,并且运行pubbkey-tools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

http://www.mr-wu.cn/cadence-si-pi-analysis-sigrity-install-crack/
我是参考这个上面的!你也试试!

网友(2016-06-25):
    我现在也碰上了这种情况,我是SPB16.6已经安排好了以后,才装ASI16.6

网友(2016-07-26):
    这个问题是破解的问题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PI没有了!

网友(2018-07-27):
    我也想知道怎么破解,网上教程好乱,个种方案……

网友(2019-10-30):
    能破解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