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的阻抗问题的讨论

楼主(2015-12-16):
相信现在每一个产品上都有USB的接口。既然有USB的接口,那么就会存在USB的总线。问题来了,USB2.0的阻抗要求是多少?误差范围是多少?如何进行测试?测试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各位根据USB-IF协议尽情的讨论吧

网友A:
USB2.0的差分阻抗:90R+/-10%;  单端阻抗:45-70R。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2.0的差分阻抗:90R+/-10%;  单端阻抗:45-70R。

Fallen版主,我猜你这是没有看规范根据经验讲出来的。,你这个不算错,只是不全

网友A:
引用 楼主:
Fallen版主,我猜你这是没有看规范根据经验讲出来的。,你这个不算错,只是不全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我提这个问题出来主要是希望更多的人去看看规范,然后我们再来聊聊规范。结果接龙的貌似不够多。

楼主:
        USB2.0的接口是我见过最活跃且寿命最长的外部接口,到目前为止很多产品都还在使用USB2.0的接口,包括现在移动端的一些产品,都还是USB2.0。提这个问题出来也是因为Apple公司对产品要求认证的原因,只要是Apple系的产品都需要通过他们的认证,其中就有关于USB的认证,对信号完整性要求的非常严格。由于保密性的原因,在这里只给大家写出几个相关的参数。
        USB2.0的阻抗要求是差分90ohm,范围+/-15%;规范要求的是采用TDR设备或者是VNA设备进行测试;在测试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全链路进行测试,而不是像大家平常测试的时候只测试PCB走线或者说cable即可,它不仅包含了这些,还包含了连接器、ESD/CM等等,只要是链路上的都有包含。另外,其上升时间也有明确的要求,要求是200ps,当然,可以少于这个时间。
        当然,还有在提问中没有说到的,比如损耗、串扰、延时、偏移等等,都需要注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提这个问题出来主要是希望更多的人去看看规范,然后我们再来聊聊规范。结果接龙的貌似不够多。

我看你发帖,没有人回复你,所以就来给你增加点人气。
90+/-15%确实是规范上面的,但是我们实际做板都是按照10%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发帖,没有人回复你,所以就来给你增加点人气。
90+/-15%确实是规范上面的,但是我们实际做板都是 ...

恩,现在很多都是要求比较严格些,这样在设计的时候不容易出问题,其实之前我要求的比10%还严格。

网友:
       能发一些资料么,目前我涉及的比较少

楼主:
你需要使用哪种总线,就可以去查看哪种总线的资料,网上的资料还是蛮多的。如果网上找不到,再说

网友:
上升时间不是500ps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现在很多都是要求比较严格些,这样在设计的时候不容易出问题,其实之前我要求的比10%还严格。

额, 其实我目前的所有板子,单端都是50欧姆/10%,差分都是100欧姆/10%,不管速率好高,一律都是。有些usb hub或USB phy的手册上说90欧姆,但自己也都是按照100欧姆来走线的。

网友B:
一般情况都是follow 协议里面的阻抗,主要还是看芯片厂商,像intel的平台 USB2.0用的是85ohm阻抗。有的还用到80ohm阻抗。参考协议的同时,也需要参考芯片厂商的设计指导。

网友(2016-02-13):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都是follow 协议里面的阻抗,主要还是看芯片厂商,像intel的平台 USB2.0用的是85ohm阻抗。有的还用 ...

 仿真结果看85ohm,80ohm用到USB都行。  -Intel的平台 USB2.0用85ohm或80ohm阻抗应该是考虑线可走粗点,减少损耗。

网友:
仿真结果看85ohm,80ohm用到USB都行。  -Intel的平台 USB2.0用85ohm或80ohm阻抗应该是考虑线可走粗点,减少损耗。

网友(2016-03-16):
    得看规范吧  记得80-100

网友(2016-05-27):
    USB都是90Ω,差分对内误差我们习惯都是设置2mil,当然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