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 assign net 到 shape?

楼主(2015-12-16):
我的 power plane 的 shape 有 5 種不同電源, 要怎麼同時 assign 到 power plane shape 上, 再進行分割?

网友:
    可以在create shape时候选择,也可以选cancel后面手动assign,用那个小箭头的图标点shape点右键

网友:
    电源分割?标准的操作中有一个步骤就是assign  net到shape啊

网友:
    先分割,在create shape。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