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如何做娄空字体,求答案

楼主(2015-12-17):
pads  如何做这种娄空字体,求解!!!

网友:
有个神器叫bmp to asc

网友:
先做图片 ,bmp to asc

网友:
    还有更简便的方法吗?

网友:
    在电脑自带的画图软件上 打字 或 绘制箭头后在里面打字,然后转换后单色BMP文件。

利用bmp2asc软件,将单色BMP文件转换为asc文件,然后导入到PCB中。

    教你PADS插入图片,BMP2ASC使用技巧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25-1-1.html
(出处: EDA365电子工程师网)

网友:
    用 CAD先做成这种效果,然后导入DX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