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布板问题一直觉得有点绕。

楼主(2015-12-17):
AC220V进入然后过X电容---Y电容---压敏电阻---电感到后级电源处理
采用哪种方式布线好一些,如果第一种的话L-N走顶层,PE走底层。但是这样就没有办法开槽了。
第二种都走底层然后开槽。

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呢?

还有220V进电是先安规电容呢还是压敏电阻呢?

网友A:
220进来先保护,后滤波。压敏先。
为什么要开槽?通常这里的空间面积,器件引脚间距,在保证安规距离和铺铜宽度情况下也是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进来先保护,后滤波。压敏先。
为什么要开槽?通常这里的空间面积,器件引脚间距,在保证安规距离和铺 ...

要过EMC测试的 安全第一 还是开槽好一点

网友:
先压敏,再电容

先防护,再滤波。

网友:
先过压敏电阻,再安规电容,另外还有共模扼流圈吧

网友B:
线之间保证3MM即可,没必要开槽,开槽是在无法保证3mm的情况下,增加爬电距离,以免在空气潮湿时出现打火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过EMC测试的 安全第一 还是开槽好一点

    距离狗的话,开槽干嘛?没事找事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之间保证3MM即可,没必要开槽,开槽是在无法保证3mm的情况下,增加爬电距离,以免在空气潮湿时出现打火

    就是怕爬电啊,这个要测温度40湿度 9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距离狗的话,开槽干嘛?没事找事干?

也不是没事找事,第一怕距离不够,有瞬时电流冲击,二 温度40湿度93的情况下要正常工作4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是没事找事,第一怕距离不够,有瞬时电流冲击,二 温度40湿度93的情况下要正常工作4天

    湿度93?那板材也要用CTI大于600的!

网友:
    LN 间距一般是要3MM以上的,如果小于3MM,就需要开槽,大于3MM就可以不开槽了,看了楼上的图纸 ,应该空间间距是比较大的

网友(2016-03-25):
    我们一般这么处理,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