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容(以及仿真频率)

楼主(2015-12-17):
      在PDN设计中,buck电容究竟是什么电容?就是单纯减小环路面积的么?而在高通的PDN仿真中,最大的仿真频率是500兆,但是芯片的频率已经到达几个G了,这是为什么?
     哪个大婶详细讲下?

网友A:
BUCK还是BULK?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CK还是BULK?

写错了,是BULK

网友:
BULK就是大电容,用于储能的。具体的仿真的你问其他相关人士。

网友:
PDN仿真只需要考虑低频的就可以了,高频去耦都是在芯片内部封装或者是硅片上做的,如果想要仿真高频的话,必须要有芯片封装和内部金属层的版图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