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6 的AIDT怎么用?

楼主(2015-12-17):
麻烦各位大神了,cadence中这个AIDT模块怎么用?

网友:
输入aidt根据提示操作啊,右侧options面板设置参数。

网友:
這裡就有資料說明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3a1a884c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9179d966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ecf46d9d

网友:
    学堂视频课程:http://mooc.eda365.com/course/169

网友:
    無敵感謝大大的……

网友:
    先设置规则,然后使用AIDI功能;就会自动调整;

网友(2016-12-09):
    xnt中的diff组内等长围什么做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