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AWING FORMAT的应用

楼主(2015-12-17):
如图所示这个DRAWING FORMAT Shape是强制短接铜皮吗(短接两个不同的网络)
我是从芯片官方得到的信息
求大虾来解惑
三颗油

网友A:
    两侧是不同的地吗?可以看下artwork设置中该层所包含的子层是否有此class/subclass,看架势是用来短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侧是不同的地吗?可以看下artwork设置中该层所包含的子层是否有此class/subclass,看架势是用来短接的。

    artwork设置中该层所包含的子层确实是有此subclass,这样做短接第一次碰到、不过确实是蛮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artwork设置中该层所包含的子层确实是有此subclass,这样做短接第一次碰到、不过确实是蛮好的方法、

    这样短接不会有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