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么把一大堆可以首尾相连的东西串接起来

楼主(2015-12-17):
比如有一堆pinpair,大部分是能首尾相连的,怎么尽可能的把所有的pinpair串接起来???
怎么去除list中重复内容???

网友A:
unique
unique(
    l_in
)

->l_result/nil

功能:將l_in裡面所有重複的物件都刪除,只保留每一個物件,只能有一個,
        也就是合并相同的物件.
ex:
a = list("1" "2" "1" "2" "3" "3" "4" "4" "4" "4" "5" "5")
b = unique(a)
=>
("1" "2" "3" "4" "5")

unique(list('abc 'aa 'ac 'aa))
=>
(abc aa ac)

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ique
unique(
    l_in

第一个问题呢?感觉要处理起来会很麻烦
就比如一大堆没有顺序的linesegs,有部分是能首尾相连的(但是不封闭),怎么获取到尽可能长的lines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呢?感觉要处理起来会很麻烦
就比如一大堆没有顺序的linesegs,有部分是能首尾相连的(但是不 ...

我的想法是檢查每一個linesegs的開始位置和結束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是檢查每一個linesegs的開始位置和結束位置.

首先要找到匹配不到其他线段的一端,然后依次接龙,直到匹配不到后,重新接龙,最终直到所有的线段都用到
想想很简单,但要实现很困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