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电容用来一段时间就短路了有哪些原因

楼主(2015-12-18):
电容是47uf/25v,用在dcdc前端和后端,dcdc输入12v,输出3.3或1.0,前端和后端的电容都在一段时间后出现短路的现象,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按照降额使用的原则,你的选型应该是符合要求的,可能的原因:1.焊接或外界短路干涉2.电容本身存在质量问题 -实际测量各个特征参数3,请确认该电容的工作温度环境及你实际的工作环境,必须降额选型,比如实际推荐工作温度在-40~+50 ,它的参数特性变化曲线;4,考虑电路里面是否存在尖峰/冲击电流,上电瞬间
希望上面可以帮助您找到问题
fyi

网友A:
1、47uf/25v这个是铝电解电容么?初步判断是电容质量问题;
2、更换几个电容看看效果;
3、再不行,将输入电容的容量增大3倍,输出电容增大2倍。

网友:
可能个别电容质量不好

网友:
要么是纹波电流过大,要么是电容质量有问题。

网友B:
47uf/25v的陶瓷电容,多大的封装?估计假货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47uf/25v的陶瓷电容,多大的封装?估计假货居多

1210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7uf/25v这个是铝电解电容么?初步判断是电容质量问题;
2、更换几个电容看看效果;
3、再不行,将输 ...

陶瓷电容,电容都是用了一段时间才出问题,差不多都半年了

网友:
铝电解电容有几个基本参数要注意,会影响长期稳定性:
life time
DC voltage tolerance
AC voltage maximum rating

网友:
是不是三星牌子的,  我们之前碰到大量三星电容有这问题。   然后换村田的再也没发生过了。

网友:
电容质量有问题

网友:
電容品質有問題

网友:
    怎么样才能升级呢

网友:
    电容是否靠近板子形变较大区域?如螺丝孔或者板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