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在导入网表时有没有办法了解到有哪些变化

楼主(2015-12-18):
allegro在导入网表时有没有办法了解到有哪些变化

网友:
    看place可以知道是否有元件增加,看DRC可以知道是否有元件删除和封装变更

网友A(2016-06-08):
导入网表后在原理图文件夹目录下会有一个ECO文件。

网友B:
    顶起,你找到方法没有呀

楼主(2016-07-26):
引用 网友A:
    导入网表后在原理图文件夹目录下会有一个ECO文件。

感谢!太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起,你找到方法没有呀

    请看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