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这个功能键怎么用的?平时大家都有用吗?

楼主(2015-12-18):
(图片)

网友:
    基本不用,除非有特别要求

网友:
    可能很少有人真的去用吧....
    Design for assembly...就是可装配性...

网友:
    intel的公板有里面的设置.

网友:
    这个是一个功能,不是功能键
    对设计规范要求比较高,不仅封装要规范,而且贴装或手工焊接的工艺参数要固定,一般大公司会用。

网友:
    大的贴片厂会有个可量产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