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钟同时驱动两个IC,可以吗?

楼主(2015-12-18):
有源时钟。

网友A:
可以。
一个无源晶振都还可以带两个I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一个无源晶振都还可以带两个IC呢。

这样不是一个驱动多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不是一个驱动多个吗?

1个驱动多个。

网友:
绝大多数是可以的,如果要求高,你就看看源的带载能力以及负载的具体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
一个无源晶振都还可以带两个IC呢。

怎么知道,有源晶振可以带多少负载?
有没有参考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知道,有源晶振可以带多少负载?
有没有参考资料?

如何知道,查规格。上面有个负载电容的最大值。如果你的IC的XTAL_IN的输入电容加起来不超过这麽多就行。不过看起来有点困难来确定IC的输入电容是多少。一般你用反相器和电阻做跳线,实际测试IC的XTAL_IN端的输入波形是否满足IC的最小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知道,查规格。上面有个负载电容的最大值。如果你的IC的XTAL_IN的输入电容加起来不超过这麽多就行。 ...

如何知道,查规格。上面有个负载电容的最大值。如果你的IC的XTAL_IN的输入电容加起来不超过这麽多就行.
这句话赞成,用反相器提高驱动能力要考虑信号的上升沿是否会变缓,这个就要看测试结果了,不过也可以使用时钟缓冲器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