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bundle线取消不了

楼主(2015-12-19):
用ALLERO 16.6设计时不小心自动创建了bundle,去删除bundle时却删除不了,提示:d in an application mode. Select ratbundles prior to invoking this command.我找到不到ratbundles prior.求大神告知怎么处理
PS:BUS线全连接上了,BUNDLE也不消失。

楼主:
把所有层打开就会出现这个,单独开某一层就不会出现中间那个很粗的白线。

网友A:
右下角切换一下软件模式进入Flow Planning模式,Find中选择Group,鼠标选中Bundle然后右键选择Delete Bund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下角切换一下软件模式进入Flow Planning模式,Find中选择Group,鼠标选中Bundle然后右键选择Delete Bundl ...

没找到你说的Flow planning模式,不过我点选了bundle toggle后 那个就消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你说的Flow planning模式,不过我点选了bundle toggle后 那个就消失了。

软件的右下角有General Edit、Placement Edit、Etch Edit和Flowing planning等模式。

网友:
选中,,,在选择delet  bundle

网友B:
delet  bundle,在约束管理器里面也可以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et  bundle,在约束管理器里面也可以删除,

约束管理器里没找到  请指点下!

网友(2023-06-19):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啊,楼上的都试了,不行呢,提示Bundle Delete' can only operate with elements preselected in an application mode. Select ratbundles prior to invoking this comm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