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快捷键设置问题

楼主(2015-12-20):
弱弱的问一下 我用的cadence16.6 铺铜时 想设置快捷键操作‘assign net’,可是显示无效,请问有解决方法么?

网友A:
既然你说弱弱的问一句,我就像说,滚回去把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B:
    funckey b 'pop net 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nckey b 'pop net list'

    谢谢啦,按照你说的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说弱弱的问一句,我就像说,滚回去把问题描述清楚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