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快捷命令的作用是什么?怎么使用?先执行slide命令然后再按X键 来移动吗?

楼主(2015-12-20):
    alias x pick
alias y pick 1
    alias ix ipick
alias iy ipick

网友:
    走线及删除都可以用快捷键,Slide 是推挤布线的功能,点这个,再点布线就可以推挤布线了

网友:
    slide是推挤命令

网友:
    这3问题问的好措手不及,快捷命令作用是更快捷,不需要点命令...怎么使用就按呗...slide可以直接移动的,x一般就是坐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