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A20低温-20°工作有测试通过的吗?

楼主(2015-12-20):
全志A20  -20°低温可靠性测试,这里有朋友测试通过的吗?

小弟刚开发的机顶盒,CPU跑GPU,全志A20低温-20°低温测试6H,老是GPU挂掉或者CPU死掉了,请教大师有什么改善措施啊

这意味着本产品在北方冰天雪地的用户那里用不了啊

网友A:
如果室内是-20度,那么人都被冻死了。放在家里用的,跟拿出去用的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室内是-20度,那么人都被冻死了。放在家里用的,跟拿出去用的是有区别的。

低温-20°,能开机,工作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就挂了,A20能在低温-20°正常工作6H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温-20°,能开机,工作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就挂了,A20能在低温-20°正常工作6H吗?

不知道,我们只测试冷启动。

网友B:
  • 所有的關鍵器件是否也能撐到攝氏零下 20 度,例如內存(DRAM)、閃存(例如 Crystal、NAND Flash Memory、eMMC 等)……
  • 失敗的訊息是什麼?曾遇到過內存(DRAM)線路佈局(PCB Layout)不當,跑內存檢查軟件(RAM Check、MD5 之類的),低溫時資料會錯的情況。

网友:
前些时间发现是emmc低温挂了

网友:
你的物料是否可以承受这么极端的温度。还有IC是商用还是工业的。是有区别的。

网友:
看一下你的物料DATAsheet把。

网友:
    对的,吧物料的环境工作温度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所有的關鍵器件是否也能撐到攝氏零下 20 度,例如內存(DRAM)、閃存(例如 Crystal、NAND Flash Memo ...
  •
    Crystal、NAND Flash Memory 都是-40-85°的  ,ddr虽是商业级的,可是只测试MEMORY TEST是没问题,一跑全程序-20°就挂了

网友:
    我们的都只是测到-15°,你的怎么这么低

网友C:
    我们产品每次都是-20到65度(不接屏的话测试过70度都没问题),一般高温低温各测试10小时。A20是没问题的。你可以先看裸机的时候跑DDR,CPU压力测试是不是会死机,频率能跑多少,先排除是不是高低温的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你物料规格书都要去看一下咯,那些是不能达到-20的......

楼主(2016-01-26):
引用 网友C:
我们产品每次都是-20到65度(不接屏的话测试过70度都没问题),一般高温低温各测试10小时。A20是没问题的。 ...

    请问您的A20 ddr能跑到多少频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的A20 ddr能跑到多少频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跑484  552Mhz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