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brd文件中的器件封装,能否像AD6那样打撒,单独编辑??求解

楼主(2015-12-20):
allegro brd文件中的单个器件封装,能否像AD6那样打散,单独编辑??求解.TKS.

网友:
应该到封装库该,,再更新

网友:
allegro分两个数据库,一个是封装路径下的信息,一个是brd文件包含的信息,你单独该brd的封装(比如删掉丝印、移动焊盘、不能删去焊盘)都是没问题的,而且可以出图,但是你要是改完了去操作了更新symbol的操作,封装又会变成封装库路径下的样子,所以一般不建议单独更改brd下中的封装信息

网友:
可以将pin解锁

网友:
    如果你玩的不熟,还是不建议这么改的
    老老实实改库更新到brd是正途,不容易出错

网友A:
    edit property—>选择该symbol—>赋予“unfixed_pins”属性,然后就可以移动symbol中单个的焊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dit property—>选择该symbol—>赋予“unfixed_pins”属性,然后就可以移动symbol中单个的焊盘了。

确定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这样?

try......

网友:
引用 网友A:
    try......

    测试成功   呵呵呵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