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brd文件中的单个器件封装,能否像AD6那样打散,单独编辑??求解.TKS.

楼主(2015-12-20):
allegro brd文件中的单个器件封装,能否像AD6那样打散,单独编辑??求解.TKS.

网友:
单个BRD封装元件可以打开编辑,直接在PCB上编辑不行

网友(2016-01-25):
给器件一个属性UNFIXed_pins

网友A(2016-03-01):
可以看, 点击edit--pro..  find页点击 symbol,然后 在弹出的里面 选择UNFIXed_PIN

楼主(2016-08-12):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 点击edit--pro..  find页点击 symbol,然后 在弹出的里面 选择UNFIXed_PIN

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