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电容的选取问题

楼主(2015-12-21):
      大家好!有一个问题其实困扰小弟好久了,对于DCDC和LDO等电源,滤波电容大家都是如何选取的呢?我有了解过一些经验公式,比如每mA对应2uF,RC>=(3/5)T/2等,但是看了一些电路设计又发现并不都是这样;而并联的小电容则一般都是用104陶瓷电容吗?对于信号线上加的去耦电容,大家又是如何去选取电容的容值的呢?是要通过计算交变信号的多次谐波(如3、5次谐波)来确定大概的容值吗?这样做信号接收器件的输入阻抗是否应该作为考量的因素?当然,最准确的方法还是通过仿真再结合实际经验,但是本人在仿真方面并不是很擅长,而且总不能一直用仿真的方式去确定数量如此可观的滤波电容吧?想请教下各位前辈,都有什么比较有效和通用的经验公式,或者经验分享等等,最好能详细点,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小弟第一次发帖子,自己先顶一下,希望能有大神能指点迷津!

网友:
    这问题范围太宽了。。不同用途要求不一样啊,DCDC滤波电容除容值外更重要的是ESR,信号滤波得考虑上升沿要求,电容本身的自谐振频率等等,,

网友:
    绝招:你用什么芯片你就去看datasheet,一般来说手册都有推荐使用的电容,你按照来。 一般出不了大问题,如果有问题,那你就只能慢慢整了。 以我这半吊子的经验看说,用着典型电路,好像一般出不了什么大问题。

网友:
    看手册,一般datasheet会有各种参数的计算

网友:
    其实,你问了一个很深的问题!!! 滤波电容的选取一般没有公式可以硬套的。就像前面几位大神说的,设计之初,以DATAsheet为准。在出现不符合要求时,通过一定的理论计算。最后,才是通过实验来确定最合适的。

网友A:
    去藕电容你可以去了解一下目标阻抗的知识,而滤波电容主要关注谐振点

网友:
    一般按照规格书来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藕电容你可以去了解一下目标阻抗的知识,而滤波电容主要关注谐振点

请问,有没有关于目标阻抗的相关知识链接呢?我自己找的资料都不是很系统

楼主:
    我举个实际的例子吧,在调试一块测试板时,主MCU用的是STM8系列的,上位机软件通过串口与主芯片通信(波特率为115200),而原先的工程师为串口加了两个104的对地的旁路电容,而通信是不成功的,通过示波器抓取串口信号,发现信号十分不完整,中间一部分波形被拦腰截去了一半,而我把这两个104电容换成330pF电容,就完全没问题了。在这样的例子中,各位工程师是如何去选择电容的容值,或者说考量的因素有哪些?是否应该考虑接受和发送端的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1067-1-1.html     你可以参考下

    十分有用的资料,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