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问了一下,关于L-N-PE

楼主(2015-12-21):
首先最下面端子和共模电感位置是定死了的,只有压敏和X-Y电容能动。
是哪种方法好一些,第一种是LN走顶层PE走底层,Y电容的PE到共模还有3MM。
第二种是Y电容那里交叉过去,然后中间开0.8MM的槽。

网友A:
安规——你这设计要求L对N的间距,L/N对PE的间距是多少?只要能同时满足就可以。另外开槽要注意2图中开槽长度短于走线长度,那没开的部分间距(爬电&电气)也必须达到。
EMC——第二种较好,因为PE变短了。还可以继续优化的更短更粗,但不能降低安规距离。
顶底层走线我认为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规——你这设计要求L对N的间距,L/N对PE的间距是多少?只要能同时满足就可以。另外开槽要注意2图中开槽长 ...

第二种方法 N就必须从Y电容之间插过去了。
后面线肯定还会加宽的,开槽也肯定是全开的。 就是要从Y电容走过去这个没有办法避免。
找不到理想的方法

网友A:
这样呢?——哦,和你图1其实一样,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呢?——哦,和你图1其实一样,呵呵。

唉,最重要就是位置定死了。麻烦。开磨具我们说了不算。。。

网友:
采用第一种。

网友:
0.8mm?一般要1MM以上,板厂才能加工出来吧

网友(2016-03-25):
第二种方法,继续把y电容,下移,把L  N线从Y电容上方走过去,不用开槽。就可以了。开操一般要大于1.2mm,否则安规认证视为无效。不是板加工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