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敷铜不会删除死铜

楼主(2015-12-21):
       用了这些年,一直没有出过问题,这次不知哪里出问题了,敷铜时候,不会删除死铜,而且是一片全敷

楼主:
    不小心点击到了规则设置安全间距哪里了

网友A:
    在铺铜或者双击这块铜皮出来的对话框在右下角的地方有一个复选框可以删除孤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铺铜或者双击这块铜皮出来的对话框在右下角的地方有一个复选框可以删除孤铜

 找到了,是在规则设置里面,把tools/design Rule checke里面clearance的勾去掉了,造成敷铜一片,部分网络

网友B:
    小心规则,不要忘记打开,万一open/short都没检查到你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心规则,不要忘记打开,万一open/short都没检查到你就挂了。

      呵呵,现在几乎没碰到过这个情况。我发出去之前一般都会用低版本,checkrule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