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孔8way链接铜不避让——已解决

楼主(2015-12-21):
高手帮忙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儿?
17.0的软件,其他板子上好的。不知道哪儿设置出问题了
第一张图是现在的状况,第二张图是正确模式

已解决,是same net spacing设成0了

网友:
    更新下铜,smooth

楼主:
    铜更新过了,是smooth的

楼主:
    貌似是板子的问题,smt也这个样,是哪儿设置出问题了?有人碰到过吗?

网友:
    检查一下规则设置和规则检查的模式?

网友:
    过来学习,看高手操作。

网友A:
    如设置下https://bbs.eda365.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2Mzk1fGUwYTk4MzU1MjEwNWQxN2M4ZTY4OTkxNzU2ZjBlNzM3fDE3NzY1MjA1NjY%3D&request=yes&_f=.p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设置下https://bbs.eda365.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2Mzk1fGUwYTk4MzU1MjEwNWQxN2M4ZTY4OTkxNzU2ZjBlNzM3fDE3NzY1MjA1NjY%3D&request=yes&_f=.png

这个设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设置了

    你这个是静态还是动态?

网友:
    有畫route keepout?
把其他地方刪掉~方便發圖出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静态还是动态?

动态,铜重铺了都还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动态,铜重铺了都还这样

那估计就是软件BUG了,你把ALLEGRO补丁更新到最新。试下 我以前也遇到过。如果还不行降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就是软件BUG了,你把ALLEGRO补丁更新到最新。试下 我以前也遇到过。如果还不行降版本试试。

不是BUG,开了个其他板子是OK的,实在找不到原因只好先手工避让下了。

网友:
    再一次告诉我们,板子出现异常,先从最基本的开始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