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么获取到一条net原有的path???

楼主(2015-12-21):
关键是要获取到net原本首尾相连的path
发现branch->children获取到的所有的path并不是按照原有的顺序排序的,好像是按照dbid排序的
对这种不封闭的首尾相连的小段怎么连接成一长串,是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网友A:
你可以檢查每一個path的開始和結束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檢查每一個path的開始和結束位置,

最近遇到的都是这类的问题,需要把原本没有顺序的但是能够首尾相连的小段串起来。。。。
但实在是没啥好的方法能够做到这一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遇到的都是这类的问题,需要把原本没有顺序的但是能够首尾相连的小段串起来。。。。
但实在是没啥好 ...

只要寫成一個函數,這樣將處理完會回傳成path,可能會比較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寫成一個函數,這樣將處理完會回傳成path,可能會比較簡單

就是这个函数不好写,列表中的第一个并不是这些小段的起点,因为不是首尾相连的,所以也不能随便抓一个就当起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函数不好写,列表中的第一个并不是这些小段的起点,因为不是首尾相连的,所以也不能随便抓一个就 ...

你所選取的Object是什麼?

如nets, clines, clineseg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寫成一個函數,這樣將處理完會回傳成path,可能會比較簡單

比如一堆线段的首尾坐标分别是
((1,1) (2,3))
((3,2) (2,2))
((2,3) (2,2))
((4,5) (5,4))
((0,2) (3,2))
((5,4) (0,2))
怎么串成首尾相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選取的Object是什麼?

如nets, clines, clinesegs

clines
我是获取到net,然后获取branches,获取children,然后child->objType == "path"来限定
procedure( BranchLength(@optional
(net nil)
(netType "XNET")
)
prog( (BranchLength Net nets Branches Children Len segments)
BranchLength = nil
if(stringp(net) then
Net = car(axlSelectByName(netType net))
else
Net = net
)
unless(Net return(nil))
Children = nil
if(Net->type then
nets = Net->groupMembers
else
nets = list(Net)
)
foreach(Net nets
Branches = Net->branches
foreach(Branch Branches
Children = append(Children Branch->children)
)
)
foreach(child Children
when(child->objType == "path"
Len = 0.0
segments = child->segments
foreach(seg segments
if(axlVersion('version) > 16 then
Len = axlDBGetLength(seg) + Len
else
Len = wlGetSegLength(seg) + Len
)
)
BranchLength = append1(BranchLength list(child->layer Len))
)
)
return(BranchLength)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一堆线段的首尾坐标分别是
((1,1) (2,3))
((3,2) (2,2))

如果是實際的Clines(path)的線段,裡面的segments是連續的,只要檢查第一個和最後一個startEnd位置

(prop nil bBox
    ((1774.63 -2311.29)
        (1830.37 -2092.43)
    ) readOnly
    t net dbid:126433736 objType "path"
    segments
    (dbid:129656432 dbid:130232228 dbid:134918884 dbid:134927376 dbid:134926660
        dbid:128182208 dbid:132272396
    ) isEtch t nSegs
    7 hasArcs nil isSameWidth t
    branch dbid:134732740 layer "ETCH/BOTTOM" symbolEtch
    nil parent dbid:134732740 parentGroups nil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實際的Clines(path)的線段,裡面的segments是連續的,只要檢查第一個和最後一個startEnd位置

(pro ...

这里的segments是连续的我是知道的,关键是上一级的并不是连续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的segments是连续的我是知道的,关键是上一级的并不是连续的

那就寫個回路檢查,並重新將正確的順序一個一個放到list裡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寫個回路檢查,並重新將正確的順序一個一個放到list裡面

首先得找到单独的那一头,把它的尾和其他的依次首尾相连
思路就这么简单,但一开始写就觉得无从下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得找到单独的那一头,把它的尾和其他的依次首尾相连
思路就这么简单,但一开始写就觉得无从下手

對,思路就這麼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思路就這麼簡單

又发现问题了。。。分支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发现问题了。。。分支怎么办。。。

遇到分支或不连续的地方就把坐标Report出来,由用户来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分支或不连续的地方就把坐标Report出来,由用户来修正。

这种排序用代码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①先得找到单独的那一端,用setof匹配只能找到符合条件的,不符合条件的反而有困难
②得知道配上的哪一端是唯一的,然后将另一端跟其他的去匹配
③如果遇到不能全部匹配完的(分支),要尽可能配出最长的方案,把剩下的留在最后
数据库内获取到的都是按照dbid排序的,所以如果不进行排序,如果有增加或者删除内容,每次出来的内容也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排序用代码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①先得找到单独的那一端,用setof匹配只能找到符合条件的,不符合 ...

先取一个线段,再循环找到下一个有一个共同端点的线段,一直循环找到同时和第一个线段另一端一样坐标的线段,过程中注意排除重复项,当然前提是用户选择的线段是首尾闭合的,另外你可以允许一个适当的GAP,在判断坐标是否符合条件时采用axlDistance函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取一个线段,再循环找到下一个有一个共同端点的线段,一直循环找到同时和第一个线段另一端一样坐标的线 ...

是Cline不是line,所以不可能闭合的
其实是要做差分对分段等长,利用Net->branches->children来获取到所有的"path",但是这些获取到的path并不是首尾相连的(获取到的children应该是根据dbid排序的,所以如果线路有增删,path就不是首尾相连的了)
所以需要重新排序
现在的做法是选取零件,所有的net都是从这个零件的pin出发,这样,方向不成问题了,遇到分支再考虑吧。。。。

网友:
在下的概念是
將path座標拷貝到一組暫存座標
做三個迴圈
上層做整個path數量的迴圈,此層是因為沒有排序,會有連接線段出現在判斷座標前的狀況
中間層是分岔計數,當相同座標出現多次時,此迴圈數量增加
內層再做一次path迴圈,此層是主程式的層面,使用先前建立的暫存座標,將已判斷的線段StartEnd成無連接,例'((a a)(a a))避免重複判斷
有幾個遇到問題的經驗
1. 注意pin與StartEnd座標雖然相同,但pin是SMT, path在內層,不應連接需判斷,就要判斷pin的層面(SMT TOP/Bottom或是穿孔,甚至有些零件是雙面,mirror時的判斷也要注意)
2. via狀況相同,出現盲埋孔的時候,是否有連接線段,所以要判斷via層面
不過樓主提到Cline閉合,避開高速信號的走法,此狀況的確可能存在於佈線,而我當初並沒有處理這種狀況,我的思路應會導致其中一段無法判斷到終端
樓主題到是要做等長,是要做phase check嗎?Allegro好像有內建計算,但詳情不太清楚,只知道layout 工程師有做檢查。

网友(2017-06-09):
    好复杂,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