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 AND SMBUS

楼主(2015-12-21):
  有那位大神可以简单的描述下两种的区别,和选用

网友A:
SMbus与IIC两种都是控制总线,服务于控制器与设备之间;
SMbus是由IIC发展而来,SMbus节省了芯片的管脚和布线通道;但是SMbus指提供一条控制线,而IIC可以进行控制器和多做设备之间的通信;还有比如电气参数、电路匹配上也有一些差异,对于协议层也存在一些差异,比如SMbus就必须要有应答机制才能工作,IIC就可以不需要。
现在很多人都没有特别的去区分这两种总线,因为在一般的运用下,他们的作用是一样的,没有太大的差别。SMbus主要应用与电源设计方面的控制,其他的主要使用的IIC bus,但是这不是绝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bus与IIC两种都是控制总线,服务于控制器与设备之间;
SMbus是由IIC发展而来,SMbus节省了芯片的管脚和 ...

SMbus与IIC两种都是控制总线,服务于控制器与设备之间  这个可以理解

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说SMBUS就像是RS232,IIC就像RS485呢(主从模式上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SMbus与IIC两种都是控制总线,服务于控制器与设备之间  这个可以理解

不能这样理解,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