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YPE-C和PD

楼主(2015-12-21):
  想知道type-c的交替模式是否需要PD支持,还是说PD只是负责接口的充放电呢,另外接口是否可以DP ,USB3.1;AUDIO,USB2.0共同存在呢

如果可以PIN脚怎么定义,audio要使用的话该接哪几个脚位?图片是TYPE-C接口的定义

另外 有PD相关资料的请给一份;感谢

网友:
DisplayPort over USB-C
VESA has worked closely with the USB Promoters Group to develop DisplayPort over USB-C, thereby enabling the delivery of full DisplayPort A/V performance (driving monitor resolutions of 4K and beyond), SuperSpeed USB (USB 3.1) data and up to 100 watts of power with the convenience of reversible plug orientation and cable direction. DisplayPort is the first A/V protocol to be carried over USB-C—further strengthening VESA’s leadership role in the display industry.

Advantages of DisplayPort over USB-C
  • Full DisplayPort audio/video (A/V) performance (up to 8K at 60Hz)
  • SuperSpeed USB (USB 3.1) data
  • Up to 100 watts of power over a single cable
  • Reversible plug orientation and cable direction
  • Backwards compatibility to VGA, DVI with adaptors
  • Supports HDMI 2.0a and is backwards compatible with previous versions

网友:
參考網站:
http://chinese.vr-zone.com/12864 ... mode-spec-09232014/

网友:
USB 協會官網上的介紹︰
USB Power Delivery offer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 Increased power levels from existing USB standards up to 100W.
  • Power direction is no longer fixed. This enables the product with the power (Host or Peripheral) to provide the power.
  • Optimize power management across multiple peripherals by allowing each device to take only the power it requires, and to get more power when required for a given application.
  • Intelligent and flexible system level management of power via optional hub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C.
  • Allows low power cases such as headsets to negotiate for only the power they require.

楼主:
感谢狗大大的回复,这几天在INTEL找到一份关于TYPE-C的说明,里面也有些;大概是知道了

网友(2019-03-15):
请教一下:B06/B07不需要连接吗?还是座子内部和a06/a07是连接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