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教 什么是信号的长0和长1状态

楼主(2015-12-21):
  最近看高速电电路设计,里面提到长0和长1,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又有提到说最大的长0和长1 bit,这个从哪里可以查看的到呢

求大神讲解

楼主:
纠正是连0和连1

网友:
PRBS(Pseudo Random Binary Sequence)

网友:
同上  请大神分析分析

网友:
PRBS会发各种长度的码型n(ex 5 711 21 31)等,对应的数据长度是2的n次方-1. 故可以发现在长码型的时候数据长度很大。当然PRBS是一种随机码型,故可能出现长0(连续很多个0) 长1(连续很多1)的情况。 长0 长1其实可看做是低频直流信号。当然010101这种形式的码型对应的就是该信号的最高谐波。

而我们来看传输通道。传输通道是一个低通滤波器,但是带宽有限。长0和长1会导致严重的ISI(反正会误码)。所以长0 长1信号是避免的。

那实际上如何避免长1 长0呢? 一般在芯片发射端内都会有扰码,对应在接受端解扰码。通过这种方法避免长0 长1.  当然跟信号的编码方式也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这种一般涉及到串行总线,串行总线的上大多会串一个电容(可以理解为用来隔直流的,防止两端设备的工作电压不同而出现问题),
因为这个电容的存在,太长的连0或是连0的传输会存在问题,因而会有最大的长0和长1 bit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