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在覆铜上写镂空的字?

楼主(2015-12-21):
如下图所示:

网友A:
你用当前层直接写字然后在覆铜让铜避开这个字,然后删掉字。我不知道是不是可行你试试

网友B:
看下是不是要图1这种效果,在图2这里自己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当前层直接写字然后在覆铜让铜避开这个字,然后删掉字。我不知道是不是可行你试试

删掉字后剩下的是方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是不是要图1这种效果,在图2这里自己设置就可以了

谢谢。覆铜的电气网络是地,不知道覆铜和字体之间怎样单独设置一个规则,使覆铜和图1的字体连接起来?

网友C:
在top solder层写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top solder层写字就可以了

在top solder层写字不是不盖绿油吗,能出来镂空的效果吗?

网友:
不盖绿油不就是出来了吗?你3d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是不是要图1这种效果,在图2这里自己设置就可以了

高手

网友D:
    做好文字的图形,然后导入到Anti-Etch层,然后再覆盖铜皮,就可以做出铜皮里面镂空的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好文字的图形,然后导入到Anti-Etch层,然后再覆盖铜皮,就可以做出铜皮里面镂空的字

谢谢!

网友C(2016-03-12):
    请看截图,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看截图,呵呵呵

你好,请问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2016-08-12):
引用 网友B:
看下是不是要图1这种效果,在图2这里自己设置就可以了

CAD画出想要的字的外形轮廓,导入放在keepout 层,普通自动会避开,再删除KEEPOUT层的字,也是这个效果。不过效率低

网友(2017-09-22):
引用 网友C:
在top solder层写字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也可以,写开窗的字与铜皮避让的字的效果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7-11-01):
感謝高手分享.又學習了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