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文件错误提示

楼主(2015-12-21):
出geerber文件的时候出现这个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要更新check 把

lap
谢谢!

网友:
软件已经告诉你了,要database check。check的时候会告诉你什么问题

网友:
    软件已经告诉你了,要database check。check的时候会告诉你什么问题

    lap
    谢谢!

网友:
    说明你的PCB文件还有报错,导致不能出GERBER,你需要点击Display——>status,查看Status窗口中显示的是不是全是绿色的,如果有其他颜色,就点击那个颜色,会弹出报错或警告的信息,坐标等等,根据这个,你可以查找到问题点的。

网友:
    出gerber前不要忘了tools>Database Check

网友:
    tools>Database Check   必须的

网友:
    database check,看具体什么原因。
上面说的看status不是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