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pads导入cadence出现问题

楼主(2015-12-21):
我在从pads导入到cadence的时候总是提示这个错误?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 cadence是16.6的。

网友:
英文翻译一下就是说不支持你的规则设置咯。所以你在pads里把规则删掉再导出网标是不是就没有问题啦。。。字面理解,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pads低版本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