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如何给散热焊盘赋予网络

楼主(2015-12-22):
请问如何实现

网友:
    我发现静态铜硬来是个通用的方法~

网友:
    在原理图里面修改

楼主:
    就是不期望改原理图,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网友:
    用属性铜皮覆盖.

网友:
    静态铜,硬来!

网友:
    不想在原理图中改网表,allegro也可以更改/增加网络连接,具体方法如下:
    菜单栏Logic—Net Logic命令,在options中选择你希望赋予的net(也可以create新的网络),然后点希望赋予网络的焊盘。
当然,还是推荐改网表,一致性比较好。

网友:
    建议在原理图中改,如果在PCB中改的话,会有隐患,除了你给标明或者能够记得住

网友:
    这种器件不要走偏门,习惯就很不好.建LOGIC LIB的时候就加上属性。

网友:
    同意以上所说,不改原理图而改pcb,就造成了原理图和PCB的不match,风险较大,还是改sch或者铺死铜强制sh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