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3485远距离通信不正常问题

楼主(2015-12-22):
    前提:现场布的是一般的带屏蔽的4芯线

(1)下图是一个开关面板产品上的485通信电路,每条线手牵手接了8、9个这样的面板,共有5条线。距离有长又远。

    (2)下图是一个485中继器,第三方是接到快思聪的主机上(主机到中继器的距离也有点远),另外两个接口是分出来的485总线接口,上面所说的5条线都接在这两个口上。

    问题:距离远的那条线出现控制不正常,挂载在总线上的开关面板和快思聪的主机通信不正常—继电器可以控制,但是开关面板上的背光和状态指示灯不能控,也就是开关面板无法接收到快思聪主机发来的指令。

因为线已经布好了,所以重新布线是不现实的,不知道各位在硬件上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或者建议。

网友:
    楼主发表帖子中的字都是中文。但我仔细研究了半天后。对自己的智商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楼主要表达的是什么。 求助的是什么。
    如果那么兄弟研究清楚了。翻译一下
(小声的说一句。为什么不上一张施工现场的连线拓扑图?并标注是那出问题了)

网友:
    表示有同感

网友:
    把开关面板产品上R24、R29改成10K或者更大,R26删除,然后再试下。

楼主(2025-01-10):
    多年后回头看看之前的一些问题,确实不知道在说什么,现在我也看不懂

    如果問題沒解,公司也還活著,那也算得上奇蹟了!^_^
    远古鞭尸帖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年后回头看看之前的一些问题,确实不知道在说什么,现在我也看不懂

    弹指一挥间,现在那公司还在,部分工程师还有联系

网友(2025-10-14):
引用 楼主:
弹指一挥间,现在那公司还在,部分工程师还有联系

后面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有点受震动,的确,看了一下图和文字,实在没有看懂要表达什么,图要做什么产品。
说一点拓展的看法,有很多人认为,原理图是用来设计PCB图的。这个话是对的,但是不全面。我的看法是,原理图是用来方便设计PCB的,也是用来采购、调试、产品化、生产、售后等用途的。一句话,原理图是用来沟通的。所以,不能沟通的原理图绝对不是优秀的原理图。原理图要给PCB设计人员看,电路板调试的时候看,产品化的时候沟通,生产人员按图生产,售后根据原理图提供服务,并找到改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