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5里如何自动打过低孔

楼主(2015-12-22):
    在PCB设计界面里tools->Via Stitching->Add Stitching to net添加后出现了
提示,怎么解决

网友A:
    我也没试验成功,这是地过孔的阵列打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试验成功,这是地过孔的阵列打法?

  敷完铜之后,可以啊

网友B:
    需要铺完铜再打。

楼主:
    谢谢各位了,的确是敷铜后才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需要铺完铜再打。

    AD10有这个功能么?

网友:
    这个功能挺好用的,我喜欢,经常使用,省时省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D10有这个功能么?

AD09也可以做到

网友:
    我也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09也可以做到

怎么操作还没告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