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集成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5-12-22):
共模抑制比是差模增益除以共模增益,差模增益我知道,但共模增益怎么算?还是说可以不用算出共模增益。

网友A:
共模增益,等于把两个输入端短路,求此时的增益。

网友:
叠加定理,单独算出增益后再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增益,等于把两个输入端短路,求此时的增益。

已经算出来了,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