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执行器件对齐操作后为何变成这样?

楼主(2015-12-22):
如图,我执行对齐操作后为何不对齐了?我哪里操作错误吗?

网友:
操作失误,没有看到有什么效果

网友A:
    对齐的基准点选的是什么?封装类型都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齐的基准点选的是什么?封装类型都一样吗?

    杜老师,我选的器件都是同类的。你所说的基准点怎么选?

网友:
    摆放得选一个基准点

网友:
    器件中心点不一致 有的第一PIN 有的是零件中心

网友:
    option面板中有选项。

网友:
    需要再placement edit 的模式下执行零件对齐的指令

网友:
    选的是封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