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粘的元件移动时候取消的 移动不再询问,怎么恢复?

楼主(2015-12-22):
胶粘的元件移动时候取消的 弹出对话框询问是否移动,我勾选了不再询问,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恢复回原来一直询问的状态?

网友:
关闭软件,重新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2022-06-01):
    真的不知道这个功能是怎么样恢复的,如果没有保存倒是可以返回,一但保存了之后就不知道了,,请高手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