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外围硬件电路设计

楼主(2015-12-22):
菜鸟请教个问题,FGPA外围电路设计时,外围芯片怎么跟FPGA链接啊,比如以太网收发器的控制引脚直接接到FPGA的随便哪一个IO上都可以,还是要接到相应的指定的IO上?

网友(点评):
是指 MII / GMII / RGMII 管腳的安排嗎?例如說……

楼主:
回复超级狗:就是您说的意思,就是这些类似外围接口收发芯片的控制使能引脚的安排,怎么跟FPGA的IO连接,是随便找个bank的IO连上就可以还是要与指定的IO连接。例如说xilinx a7的FPGA控制RGMII的以太网收发器,收发器的引脚怎么跟FPGA连接

网友:
答案是不能隨便安排的,因為引腳的安排會影響到 FPGA 運行的極度, 甚至有些時鐘相關的引腳也要從  FPGA 特殊的引腳進出。

感覺樓主是要在 FPGA 上放一個 Ethernet MAC︰
  • 如果是自行設計 Ethernet MAC,通常一開始可以選擇讓軟件自動排列引腳,並選擇優化的條件以速度為優先。
  • 如果是用現成別人提供的 IP,通常他們會指定 FPGA 型號及引腳位置。
  • 兩種設計引腳都可以做微調,不管是為了美觀、還是線路佈局(PCB Layout)方便,但前提是要滿足介面運行的速度。
  • 以 10Base-T 的 MII 來說,因為運行的速度慢,如果你的 FPGA 夠快的話,微調的彈性就會較大。1000Base-T 的 RGMII,可能相對限制就較多。

网友A:
Xilinx AC701 Ethernet Design Example

有開發板耶~

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n/boards_and_kits/ac701/2014_4/xtp223-ac701-ethernet-c-2014-4.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Xilinx AC701 Ethernet Design Example

有開發板耶~

好嘞,大概了解了,非常感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