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右键弹出窗口中的各菜单对应的命令

楼主(2015-12-23):
    求教大神:

    allegro中,执行某些命令的时候,需要右键弹出一下菜单,然后从菜单中选择对应的命令再继续执行。如果是一次操作,也就无所谓了,但是有时候某些动作可能重复很多次,每次右键后去选择点击这些菜单项就会很麻烦,请问大神,有没有知道右键弹出的菜单项背后对应的命令是什么?如果知道的话,可以设置快捷键。

    譬如:点击 logic-->Net Logic之后,完成了一个pin的重新赋net名,然后要执行另一个pin的重新赋net名的时候,就需要右键选择next了,但是每次点击next就会很麻烦,请问有什么办法知道这个next对应的命令是什么?

譬如上图中的,funckey M      pop net list

    上面只是一个例子,请问可以找到每个菜单背后对应的命令么?

网友A:
    在allegro里面把这些都点一次,然后关掉软件,查看jrl文件里面的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llegro里面把这些都点一次,然后关掉软件,查看jrl文件里面的记录。

    非常给力,很感谢!!记得有某种方法,就是好久不用忘记了,谢了!!!

网友B:
    执行helpcmd 看看pop开头的指令里面有没有你要的指令

网友C:
    有些设置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设置不成功

有不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执行helpcmd 看看pop开头的指令里面有没有你要的指令

    看了,这个弹出的窗口的命令不全,譬如我例子中的那个pop next就没有,但是实际上我可以设置 pop next,而且,这个里面的命令对应的什么功能还不是一目了然,当然,经验丰富的工程师除外。谢谢你!

网友B:
    你试试funckey n next  n你可以设置为其他快捷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funckey n next  n你可以设置为其他快捷键

    你修改一下就可以成功了,改为funckey n pop Next就可以使用了,因为next是右键弹出来的菜单中的选项,所以要使用pop。你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D:
next的命令就是next,其他的可以在tools-->utilities-->keyboard commands里找

网友E:
如果想定义二级菜单中的命令,该如何设置呢?比如模块复用的: pop dyn_option_select 'Place replicate apply@:@UNNAMED'

楼主:
引用 网友D:
next的命令就是next,其他的可以在tools-->utilities-->keyboard commands里找

    那怎么对next设置快捷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想定义二级菜单中的命令,该如何设置呢?比如模块复用的: pop dyn_option_select 'Place replicate ap ...

    如果要设置快捷键,那模块的名字应该是最好同名的吧,这样看具体操作了

    hoo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对next设置快捷键呢?

    在home/pcbenv/aliases里可以设置,例如:alias F4 next
alias F3 oops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要设置快捷键,那模块的名字应该是最好同名的吧,这样看具体操作了

    主要是pop后面的命令中带有特殊符号(单引号和@符号),Allegro中按正常设置不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pop后面的命令中带有特殊符号(单引号和@符号),Allegro中按正常设置不生效

    带这些字符也可以设置成功啊,附上例子供参考
funckey ]      'prepopup;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Via''

    hoo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这些字符也可以设置成功啊,附上例子供参考
    funckey ]      'prepopup;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 ...

    原来还要加个prepopup,之前没注意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