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入电容

楼主(2015-12-23):
之前看到有人在电源开关后面的大电容上串联了一个小电阻,说是降低开关闭合后导致的电压震荡,那这样不是削弱了电容的性能了吗?滤波效果应该也差了吧?这两个之间怎么平衡呢?

网友A:
开关闭合,类似阶越响应。RLC阻尼振荡。C为输入电容,L为走线和电容ESL和线缆的电感,R为ESR。R>2*[(L/C)^0.5],表现为过阻尼振荡,振荡幅度是衰减的,一般我们常用的电解电容在1000uF一下,ESR都比较高有60mR,可以不用考虑。估计是大容量的陶瓷电容做为输入电容才需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闭合,类似阶越响应。RLC阻尼振荡。C为输入电容,L为走线和电容ESL和线缆的电感,R为ESR。R>2*[(L/C)^0 ...

多谢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闭合,类似阶越响应。RLC阻尼振荡。C为输入电容,L为走线和电容ESL和线缆的电感,R为ESR。R>2*[(L/C)^0 ...

,R>2*[(L/C)^0.5],  哦  以前知道电解电容比瓷介电容更利于开挂电源低频滤波,是因为其ESR 相比较高  原来是要形成过阻尼。。。

网友:
引用 网友B:
,R>2*[(L/C)^0.5],  哦  以前知道电解电容比瓷介电容更利于开挂电源低频滤波,是因为其ESR 相比较高   ...

这个是属于两回事情现在说的过阻尼的是针对开关的闭合瞬间来的。
你说的低频滤波是针对容量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