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的输出电压的稳压电路

楼主(2015-12-23):
输出电压大概在2V-3.3V之间,输出电流0.1mA怎样做一个稳压电路?

网友:
进度要求?
这麽小的电流,可以直接电阻分压。

网友A:
应该比较难做吧  这个的精度 估计价格也不会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比较难做吧  这个的精度 估计价格也不会低

我只是做一下仿真不是做一个实物电路,在ADS中做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