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如何导出 ICT 用的GenCAD

楼主(2015-12-23):
如题,
allegro 如何导出  ICT 用的GenCAD
我的16.5 的 file--> export--> Fabmaster out, 输出一个.txt文件(文件容量 12M). 是否正确?

谢谢!

楼主:
已经解决。
就是那个文件。 只是后缀名不同。

网友:
    这个文件生成出来做什么用啊

网友A:
    那個格式應該不是 GenCAD 的格式.
    而是 Fabmaster 專用的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格式應該不是 GenCAD 的格式.
    而是 Fabmaster 專用的格式.

1. 我本人分不清楚, GenCAD 于Fabmaster 有什么本质区别。
    2. 只知道要输出一份文件给ICT工程师。
    3. 如果你了解这一方面的内容, 可以在这多说明一些内容。
谢谢!

网友(2018-07-31):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
    就是那个文件。 只是后缀名不同。

    txt文件就可以吗?还是说直接把后缀名改为fab才能用啊?

网友(2019-11-14):
    导出是的 TXT, 不清楚是什么格式的(GenCAD,Fabmaster)?